进系统死机重启活这自动关机

楼主(2013-07-18):
(无正文)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用mhdd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看你是进系统之后自动关机,还是正在进系统的时候关机了,如果是在进系统的时候关机建议查下电源

网友:
一般这种事情,先重装个系统,从不要成本的开始做起。

网友:
先用手摸下南桥、北桥是否温度偏高!

网友:
好了,电源和散热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