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 电源

楼主(2013-07-18):
长城ATX-300P4-PFC 电源,紫5V,绿线3.6V,短接风扇会转,但各电压不正常
黄线 10.3  \  红线 5.5  \  蓝色 9.5   \  橙色 2.9   \  白色 5.5   \  紫线 4.9  \  绿线 3.6
这种情况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网友:
先检查初级300电压是否正常?大电解性能?并且其两端的电压是否是一致(150)?

网友:
加负载看是否正常;如还不正常看输出端滤波电容是不正常;如还不正常查反馈电路!

网友:
把两个电源开关管基极的电容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