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停电后每次开机都要按F1,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8):
有次一台电脑在使用中突然停电,来电后再开机就会提示按F1继续。屏蔽软驱没用,换过COMS电池没用,BIOS放电没用,重新刷新BIOS也没用。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据我推测,应是主板无法保存COMS信息所致,如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补充内容 (2013-7-23 11:58):
我的是映泰TF560-A2+

网友(点评):
单单一个按“F1键”继续就想到‘硬“搞?进去CMOS中重新设置后再保存了没有?还有个,象华硕的板子,在CMOS中可以取消按“F1键”这个功能的。

网友:
建议你查RTC电路

网友:
电池供电电路就那么几个零件,还不好查,一个一个查也给它查出来了

网友:
南桥内部了,估计没办法。不值得修了

网友:
把CMOS中软盘关闭就好了,以前遇到过,还有1次是电池座出了问题开机老按F1,把电池座清理了下运行半年了也没出现故障了

网友:
在BIOS里面把软盘禁用就好了

网友:
提示 F1  也会提示 什么出错了   对症下药

网友:
在BIOS里面把软盘禁用就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670083#lastpost

网友:
如果是提示软驱错误应该是在BIOS中高级设置中没有禁用软驱所致。祝你好运。

网友:
唉 你这个应该是软驱的问题 关掉即可

网友:
晕,我已经说了关掉软驱也没用啊。要是那么简单的话我不会来这里问了。

网友A:
F1提示什么都有得说吧

网友:
BIOS默认设置一次,F10保存退出,再进去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提示什么都有得说吧

com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Warning!     Now   system   is   in    safe   mode
Press F1 。。。。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
看看线路电压正常不

网友:
直接换南桥试下。不行再看看咯

网友B:
检查座子没有呢?大多数是座子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有什么说明没有?一般就在BOIS更改下就完成了。不行的话,就把硬件拆下来一个个检查一遍,一般情况下都是在BOIS里面更改!

网友C:
我遇到过DELL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会报错F1....

网友:
估计南桥有点问题,可以马马虎虎用一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先测主板的电池电压是不是低于2.8V,低了换一块

网友:
从电池到IO的原件都查一下。。。。没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座子没有呢?大多数是座子接触不良造成的。

座子正常`````````````````````

网友:
用工具修改BIOS文件,默认是不管错误直接跳过,然后再刷BIOS

网友:
CMOS电路有没有漏电?

网友D:
RTC电路,应该是突然断电伤了南桥了,上面讲的什么软驱啊,什么设置啊,你们不觉得奇怪?相当于重启下,你家电脑会是这问题?必须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2013-11-03):
引用 网友D:
RTC电路,应该是突然断电伤了南桥了,上面讲的什么软驱啊,什么设置啊,你们不觉得奇怪?相当于重启下,你家 ...

好像的确是伤了南桥,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吗?

网友:
老主板的话,估计是开机检测软驱的问题!新主板的话,试试在CM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把主板电池取下来 对主板短一下路 然后上一颗好的电池上去。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能用上。

网友:
纽扣电池。。

网友(2014-02-05):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DELL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会报错F1....

我的主板就是戴尔OP301D主板。。。每次开机按F1.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呀!

网友:
进coms设置    看下有没有飞启动项   建议先排查软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