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19v开机无显。12v开机正常

楼主(2013-07-18):
    接到一联想V360的机器。客户自己拆机。导致短路。把南桥的上管19v的滤波电容给烧掉了。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器就开机到0.7V掉电。不能再次触发。要断电之后才能触发。电池开机之后再插适配器不断电。不过会死机。插上就死。恒流源调12v机器也能正常开机。19v开机到0.7掉电。无CPU供电。怀疑滤波出问题了。于是把所有电感边上的滤波都给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没思路了。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机器。想请各位大哥给个思路。

网友:
误检测电池了,查一下适配器检测!

网友A:
把南桥的上管19v的滤波电容给烧掉了。 什么意思啊?第一次听说有这个电压的上管,还是南桥的?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南桥的上管19v的滤波电容给烧掉了。 什么意思啊?第一次听说有这个电压的上管,还是南桥的?19V??

1.2v的上管

网友:
查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B:
换电容也要换公共点上的电容啊,不是上管的电容烧了吗?换了没有,换个大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也要换公共点上的电容啊,不是上管的电容烧了吗?换了没有,换个大点的

换过了  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补充一下,这机器充电正常。只要不开机,就能一直正常的充电。

网友:
要不然你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把19V分压成12V给后极?

网友:
I/O的可能性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