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3-07-18):
联想E425,AMD独显、单桥,待机0.007A,触发电流上到0.053A,然后瞬间掉电到待机电流。
测待机电压3.3V有的,待机5V有的,触发后瞬间BD82950的ON脚有3.3V马上掉为0V,每次触发都是一样的故障;
加焊I/O、单桥,3V/5V芯片,故障一样; 正在订购单桥、I/O,不认为是3/5V芯片问题(太贵,没买).......

网友A:
估计你要后悔,这台机子我修了几台了,都是95280的问题

网友:
呵呵,但开启信号是I/O发出的,触发就有3.3V开启信号,瞬间就掉为0V, 所以认为不是3V/5V芯片,不过也可能是3V/5V芯片给瞬间拉低的,谢谢了!

网友:
请问你的故障现象是怎样的,呵呵

网友:
sorry ,  3V/5V芯片的型号是BD95280,在此更正。
请同仁对此案例广泛发表意见,以利后学者,呵呵,谢谢!

网友:
现在修了好多掉电的机器,都是BIOS问题。不知道故障是不是一样

网友:
你应该先测测SLP_S3 SLP_S5这些信号是否有出来了,或待机好信号,

网友:
我修的桥多一些、BIOS也有坏的不过不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不认为是桥与IO的问题

网友:
呵呵,桥与I/O新的都买了,还没焊,今天有订了3v/5V芯片,明天到货,我想还是先3v/5V芯片开始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也有可能是待机芯片外部元器件 短路 造成的 3.3V 掉电

看完1006523463的这份帖子,我心情十分沉重,起身关掉电脑,走到窗前,看到窗外灰尘尘的天下着小雨,于是我的心情更加郁闷,对着窗外大声的喊到:你写的是什么j。b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也有可能是待机芯片外部元器件 短路 造成的 3.3V 掉电

各电感没有短路,其他的要等先换芯片在测的,呵呵

网友C:
这机你试下按住开机键是否有5V 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你试下按住开机键是否有5V 3V。

呵呵,还没试,不过我认为没有用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短路的话 其它外围 元器件的故障就测不出来了吧  芯片 短路 也会造成一些外围元器件 上电 发烫吗

因为上电只是瞬间的0.053A,不会发烫的,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要后悔,这台机子我修了几台了,都是95280的问题

谢谢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还没试,不过我认为没有用的,呵呵,,,,

这是我刚修了台是这样的。把下的6角MOS管Q18** 没图纸在这电脑。1-6脚短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还没试,不过我认为没有用的,呵呵,,,,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43995 我看了这个修复的。还很好用。现在一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发烫的话上电 电流是一直上升 状态 吧

如果有短路,一般是这样的,但少数短路,电流并不大的,有的不会摸到烫的,呵呵,我的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刚修了台是这样的。把下的6角MOS管Q18** 没图纸在这电脑。1-6脚短路就可以。

我的这台没用的,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