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有没有人试过坏了。

楼主(2013-07-18):
这个东西,有没有人试过坏了。

这个东西,有没有人试过坏了。坏过的人才好回复

网友(点评):
坏的很多,如果电容爆的话,它就会很热,跟着就变黑,再变焦了,我就修过好几个,自己买铜丝跟磁环绕的,效果还可以,就是比较费心费力,钱不多的话就算了吧

网友:
这东西坏的机率太低了,基本上遇不到线径这么粗!

网友:
我遇到一个漏电的,是正12V与负12V那两个线圈漏电……现在还在维修台上留着,时刻提醒自己这东西还真有坏的!!!

网友:
我换过几个,有匝间短路的  ,也有烧焦的,效果都很好。

网友:
修到过好几个烧坏的了。
都是线圈烧糊,磁环变色。
这个坏了很好办,废弃的电源里面拆就是了。
有的引脚不对,也好办,少了就补绕线圈。引脚多了就闲置。
自己绕的话太费力了。没那个精神头。
你图片上这个还挺正规,带底座的。
大多数都没有底座。

网友:
这个东西只要绕圈不烧糊相互沾连就没事,磁忒断裂不缺肉的情况下用502胶水沾上就能用,贴的缝隙越小越好。

网友:
哎  不用绕   负载小的  直接飞   负载大的直接找个单个绕组接上就行

网友:
这玩意一般不会坏

网友:
这玩意儿如果坏了那后续应该有短路,要不然一般是不会坏的

网友:
初学者不好意思问一句,这个线圈学名叫森马?起森马作用?

网友:
这个坏了肉眼都能看到啊,变成灰色的!!很常见的电源故障!!

网友A:
这东西我遇到过几个,都是烧胡了,匝间还短路,开机就保护,没办法换,自己绕的都没有用!除非你在相同的电源上拆一个下来换上去才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遇到过几个,都是烧胡了,匝间还短路,开机就保护,没办法换,自己绕的都没有用!除非你在相同的电 ...

这个难道就是电源里的所谓的大水泡?

网友:
均压用的互扼线圈

网友:
主要是 防干扰用的  直接 就可以的

网友:
磁环变黑的话必须得换,我上次那些就是没有换磁环,结果铜丝绕上去,发热特别大,待机都烫手,换新的磁环就好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啦,多少根线就绕回多少就行了,去机电维修店借点铜钱这应该收一元钱就行了,以前试绕过一个加多了几圈线圈,用到现在电源还好好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坏

网友:
这个东西都坏?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么粗的线怎么坏。。。

网友:
还没碰到,以后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