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0IN无CPU供电

楼主(2013-07-18):
      一台K40IN,显卡南北桥集成的,上电到0.5不动了,拆开来裸板一样,测得无CPU供电, VR_ON无电压, 这里仍然无电压, 这里是到三合一的桥里面了,这个信号在这板子上是由哪个芯片发出的?桥已经干过了,EC也换过了, 这个好像并不是CPU供电IC的VRON.请高手指教此机如何修。

补充内容 (2013-7-19 16:05):
此机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三合一的桥发出的,,,重植此桥OK了

网友:
CPU的开启信号VR_ON必须在IO收到所有前面供电OK信号后才会发出,检查这个PG信号有没有

网友A:
VRON是开启信号,怎么到你这成了电源好信号啊。无所不见的大师?

网友B:
量一下对地的阻值看看,是不是EC和cpu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对地的阻值看看,是不是EC和cpu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了

阻值有400多了,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ON是EC芯片 发给 CPU供电IC的电源好信号 呀 你可以查下 EC的工作条件  或HWPG信号 情况

金牌,我顶你

网友(点评):
兄弟,人家电压都没有,哪来的好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个人理解不同吧

这个跟理解有蛋关系?他就是开启信号,有了开启之后电压出来,然后才有电源好信号吧,无所不在的大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RON是EC芯片 发给 CPU供电IC的电源好信号 呀 你可以查下 EC的工作条件  或HWPG信号 情况

你小子灌水都成金牌维客了,楼主可以先检查所有电压都出来没,VRON有没有电压,是高阻抗还是低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你的意思是 VRON信号正常后 才会发出 PG信号吗

我彻底服了,这金牌。。。哎!无所不在的大师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急转直下啊。。。

网友:
前面的时序正常吗?SLP_S3,S4,S5有没有电压……CPU供电应该是S3产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ON是EC芯片 发给 CPU供电IC的电源好信号 呀 你可以查下 EC的工作条件  或HWPG信号 情况

VRON明明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好不

网友E:
要有CPU开启信号,其它电压必须正常出来。如果确定其它电压有了,重 查EC吧,桥应该没问题,别乱动桥 !

网友:
电流能跑到0.5,说明其它 电压应该有了,那么CPU这个信号还没有,重查EC...修好了,楼主和我分享下,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有CPU开启信号,其它电压必须正常出来。如果确定其它电压有了,重 查EC吧,桥应该没问题,别乱动桥 !

这个理解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小子灌水都成金牌维客了,楼主可以先检查所有电压都出来没,VRON有没有电压,是高阻抗还是低阻抗

这个银牌理解也有问题,人家说的是VRON前,除CPU电压外所有电压的PG信号(HWPG),难道这不是VRON信号产生的条件之一吗?或许不同的板子信号定义不一样,但人家金牌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ON是开启信号,怎么到你这成了电源好信号啊。无所不见的大师?

HWPG不是CPUPG,按照我理解金牌的意思,HWPG是指CPU电压产生前的其它电压PG总和,这是VRON产生的条件之一,像楼主这个问题从HWPG着手要比换EC命中率要高得多。请注意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ON是开启信号,怎么到你这成了电源好信号啊。无所不见的大师?

我感觉金牌这个人 说的其实我感觉很好只不过表达的不是很好  看你怎么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