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只能识别2G内存怎么办?还是BIOS问题?

楼主(2013-07-18):
Win7  32位 旗舰版 (我安装的时候朋友告诉我是64位的) 但是安上就写的是32位,2Gx2的内存条,同品牌同规格,但是现在右键属性 显示是  4GB(1.99GB可用),难道剩下2G被系统给吃了?求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台式机的是不是插了2根条子?有2根条子的就试一下,是不是有根条子有问题了。正常情况下,32位的版本不能完全识别到4G的容量,但在3.5G左右。

网友:
32位系统只支持2G内存,剩下的用不到,你装64位的就可以了

32位WIN7最高支持3.5G左右!有空上MICROSOFT上看看!双显卡机会有200MB左右不可用!比如8G能用到7.8G!有空多看看
谁说32位版本只能识别到2G?谁教你的!!!好好去学下基础知识!

网友:
人家那里都说了有4G内存了,你还说有条有问题,你也好好学学基础吧,那是软件问题好不好

网友:
正常,我装过很多系统,32位的时候有时候显示可用3.5,有时候显示可用2g都不到,重装64的就好了

网友:
重装64位就可以了。

网友:
64位比32位要好用,现在的软件也极少不兼容!安装64位可解决!若安装64位显示2.93G可用就需要升级BIOS!我三年前的Y560就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直接升级BIOS!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怎么调试?

网友:
或CMOS设置里看一下能识别4G内存没有,如果有,WIN7没识别没关系,底层硬件已经识别了,速度照样快。

网友:
32位的只能识别2G,64位才能识别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