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Z360,无线网卡打不开

楼主(2013-07-1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维修的联想Z360无线网卡打不开的收不到无线信号,无线图标一直打叉,系统 驱动 都装了,无线开关也看了 是好的,FN+无线快捷键F5也都是好的,为什么就打不开呢?
请高手们支招了。。万分感谢

网友:
安装电源管理驱动软件

网友:
直接飞线吧,这里面有的,你找下

网友:
需要安装电源管理驱动软件,然后在电源管理里面打开即可

网友:
电源管理软件里调没试过,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友:
看来是网卡有问题吧 我之前有一主板刚装好系统能用 重启后就上不了网还显示X

网友:
到联想官网下官方驱动

网友:
能认到无线图标就没大事,论坛里有讲如何强制开启无线的帖子。你搜索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