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开机掉电一例

楼主(2013-07-18):
前天大雨闲来没是就拿出客户的机器搞搞,型号DAOZQPMB .机器型号宏基4520G,客户来那里是电流到0.37~0.38.9掉电,可以反复开机,心想可能的却电压。给客户报价打发客户走了,再来搞搞这个主板,三下五除二把机器扒的就剩主板,放电了是还是一样的,机器的主板是单桥的,cpu也是和主板连接在一起的,拿着主板先量了两各电杆的阻值和电压,就连cpu的电压也有的,我就直接上BGA把cpu加焊了下,接电还是一样的电流,接着我有把单桥也加焊了下悲剧哦还是一样的!!~~~还是老老实实的跑线路把,静下心来,又把各个电杆的电压量了一遍电杆的电压都有,我就打开图纸看看他的时序
我习惯从各个电压的电源好信号开始好看看是那里出问题了,我先找HWPG
我找到主板上的这几个原件发现就D15没有3.3V的电压,我就搜索HWPG_1.5V
这个信号,是由PU10这个产生1.5V—SUS的芯片产生的

我仔细的看了下芯片的周边发现有个两个电阻的脚发黑了一个PR111

一我就把它拆下来一量有16M了就换了个1M的还有一个pr120的也是阻值变大了,我没有找到620K的电阻就直接找了个19V的电压接过去了,开机一试OK了。

网友(点评):
1.5V D15?

网友:
我也喜欢你这种维修思路  首先查PG信号

网友:
广达的图纸就是好 有上电时序信号  我也喜欢查PG信号 维修思路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不要动不动就动桥,这是外观问题,楼主应该排除外观

网友:
PR120好像还有个设置电流极限的作用

网友:
你真精神,那早就爬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阻  的  限流 作用吧 一般 电阻本身的阻值大小  与 限流值是成正比的吧

废话

网友:
4520g  是吧是那种mcp的桥啊? 忘了 是哪种架构了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一体桥的问题!

网友:
D15没有3.3V的电压.为什么要去搜HWPG_1.5V??

网友:
机器修好就是钱,但疑问重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