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映泰a770e3不跑码

楼主(2013-07-19):
主板不跑码,vddr 1.19v,vdda 2.62v,PG 1.59v,复位 1.59v,内核1.10v,vddnb 1.09v,vldt-a 1.19v,vldt-b 0v。请问哪里有不对吗,电压都有怎么不跑码?BIOS刷过了,主板时钟和南桥有点热,不知道是不是挂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可以加热下桥试试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都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都要查

说说为什么啊?测的电压不对?

网友B:
桥是待机就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是待机就热吗???

待机不热,开机后才热的

网友:
桥收vldt-pg再发出vldt-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