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T2023WD无背光

楼主(2013-07-19):
屏的型号是LM20WD3-TLCA,在网上没上查到这款屏的屏定义,不知道LED的6P供电每个脚的定义,有谁知道怎么测量这个6个引脚?

网友:
第一次修led背光的液晶显示器,救助呀

网友:
1 2  led负极  3 4正极   5 6 负极

网友A:
led灯是分组数的   一般2组或者3组    先找到是相通的 就是负     另外不通的就是几组的正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灯是分组数的   一般2组或者3组    先找到是相通的 就是负     另外不通的就是几组的正极

请问一下,我量的电源板给背光灯供电的6个脚分别是3.3V  13V 13V 13V 13V 3.3V,这个正常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0153-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灯是分组数的   一般2组或者3组    先找到是相通的 就是负     另外不通的就是几组的正极

34是通的,那另外四个脚都是正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是通的,那另外四个脚都是正极吗?

正常   的   其实他没有严格的正负级之分的

网友:
led直流供电  正常情况下亮灯的话电压应该在  50多v   ,你说的13v是待机时候的  , 是无法点亮led灯的建议你查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量的电源板给背光灯供电的6个脚分别是3.3V  13V 13V 13V 13V 3.3V,这个正常吗?

不知道直接在屏上面  用对地打阻的方法  应该能分辨得出正负不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我这也有个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3-9-1 18:42):
我的修好了,改了个通用LED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