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A350B刷完程序后 指示灯微亮求解救方法

楼主(2013-07-19):
S23A350B刷完程序后 指示灯微亮求解救方法  接到显示器的时候是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连接 在网上查是25X40 MCU程序升级下就可以, 由于操作不当没升级完就被我关了 然后就变成 现在 按开关键不好用,指示灯微亮 求有过个种情况的师傅 教下怎么解救 我有RT808U通用编程器

网友:
那是你没有刷对程序

网友:
找个程序 把芯片放编程器上去刷

网友:
补充:显示器是S23A350B-屏型号 LTM230HT09  现在再用软件直接刷老是显露程序已经是最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把芯片拆下来了 可以用编程器刷吗?

先说你会不会刷 ,会刷的话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你会不会刷 ,会刷的话可以的

..进编程器里蒙了 教教我呗?QQ282608979

网友C:
24 25 的usb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 25 的usb编程器。

选择器件之后 刷的时候老出错

网友D:
哎  直接刷mcu   一般编程器都可以刷写这类芯片   要找对程序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哎  直接刷mcu   一般编程器都可以刷写这类芯片   要找对程序哟

我的是RT808R的通用编程器 应该就是我选择的器件不对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RT808R的通用编程器 应该就是我选择的器件不对哦

有可能 ,  有的芯片有很多厂家的  , 要看好  , 不行就是芯片出问题了   无法刷 写    而且rt808r   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 ,  有的芯片有很多厂家的  , 要看好  , 不行就是芯片出问题了   无法刷 写    而且rt808r   没 ...

谢谢大伙了  刷好了  就是有点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