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I/O的好坏?

楼主(2013-07-19):
主板不开机  I/O是8718f-s ,它的71脚没有一个电压, 也就是说 没有收到南桥发来的一个信号。求救中

网友:
那南桥的晶振呢??南桥到71脚的线路呢???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呢  RSMRST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晶振正常, 南桥到71的线路怎么查?

网友:
跑线呀,从71跑到南桥

网友A:
复位有没有查

网友B:
CMOS 电路中 跳线帽 中  第2脚接南桥  它的电压要3V左右吗 ?我的测出来只有0.08V 等于没有

网友:
直接换io,换完不行换南桥,再不行换主板

网友B:
RSMRST 查过了 有3.32V的电压 现在是CMOS跳线帽的 第2脚只有0.08的V 主板刚才亮了一下  现在又不能开机了

网友:
io暂时还没有一个测量的 很好办法,只能有代替法

网友:
CMOS跳线帽的 第2脚只有0.08V ,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 电路中 跳线帽 中  第2脚接南桥  它的电压要3V左右吗 ?我的测出来只有0.08V 等于没有

第二脚是你在拨掉跳线帽的情况下吗?如果是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没有查

复位和不开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神一样的问题 神一样的答复 什么芯片组都不知道到 怎么回答?INTEL?AMD的?还是NV的 每一个芯片组待机和上电都不同 就只能告诉你 INTEL 5个待机条件 3个触发 完成上电 NV的RTC电路不参与开机 使用25M晶振 AMD的直接上拉到南桥

网友:
时开机,时不开机,一般都是IO问题

网友:
可以开机了  就是不显示。主板是映泰的P43EXE, 主板上有2个指示灯:正常是2个都亮,现在是一个亮,一个不亮。 主板上有提示: 出现这个情况 是 meory error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查了下 内存第一脚参考电压 和 64脚  还有 119 120  238 脚的电压 都正常。 诊断卡显示E0

网友:
先替换法确定内存是好的,而且是兼容条,E0一般是不过内存,不行你刷个BIOS,看看内存槽OK不?这是都是基本的,不行到基地深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查过了 有3.32V的电压 现在是CMOS跳线帽的 第2脚只有0.08的V 主板刚才亮了一下  现在又不能开机了

你是在跳线帽上测量0.08V吗,如果是,测量SB对地阻值

网友:
开机问题解决了   现在是内存时钟电压 偏低或者没有   有的是0.8V 左右   有2个没有电压 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