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X41T一列

楼主(2013-07-19):
小弟新手在论坛里收了台IBM   X41T对方说是tb芯片的毛病,本本到了以后不开机电源灯不亮电源部分有问题,拆成裸板,测cpu供电低端mos对地短路,大喜以为找到毛病拆之,还是短路,然后怀疑cpu背面电容逐一拆除,还是短路,接着测了cpu上面的小电容0欧,问题在cpu短路,用bga拆下cpu短路排除,系统供电有3v   5v后来一直没买到这个cpu板一直放在那。接着说一个被我蒙着修好的硬盘,也是那台x41t上的硬盘1.8寸的想试试好坏手头没有合适笔记本电脑只有台t43,接口都是一样的把1.8寸用透明胶沾上插上(拆的时候拉胶带就行),我怀疑硬盘里没系统另外1.8和2.5电流不一样所以用pe系统进,进去之后找不到硬盘,硬盘不转。感觉是电路板控制芯片有问题拆下逐一补焊,再插,大喜打开硬盘看到里面照片,用PE装了系统拆下摸了一下巨热,小弟的维修笔记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