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开机3分钟掉电 求助

楼主(2013-07-19):
联想E425开机3分钟左右掉电,调到0.06,而且要断掉才能再触发
掉电

网友:
请问开机能亮吗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先考虑待机IC,爱出问题,

网友:
哪些部位虚汗了吧

网友:
电流最大能跳到多大?是不是某一路供电有短路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的

网友:
散热有没问题,过热就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