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DELL 台式机360 无CPU供电。不是通病维修。

楼主(2013-07-19):
dell的台式机主板没有CPU供电。有一个通病。就是电容已坏。拿来时拿表一测没有短路。插电测量3V.5V.1.8V都正常。测到1.25V的时候没有。嗯 。估计CPU供电没出就是1.25没有的原因吧。上论坛找图纸。。。。。。没有找到。找到CPU芯片的图纸。量测。芯片供电有。EN没有。跑线。发现CPU供电芯片的EN有1.25V 提供。1.25V的电压输出有LM358控制。1脚输出。2脚3脚控制。量测。跑线发现R743。一端3.3V一端无电压。郁闷没有图纸 。上论坛求助吧。很快就有消息了。在此感谢DDJ的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9260-1-1.html 。R743的阻值为16.2k.找个电阻吧。R743为LM358的电压控制。还不能随便换。找了半天没找到。找到一个16K的。心想。就差0.2.应该没问题吧。试试看吧。换上。加电。摸CPU发烫了。插上VGA线。DELL的LOGO出来了。 ..在此提醒夏天水汽大。注意原件腐蚀。

网友:
夏天水汽大  哪里的夏天怎么牛逼

网友:
还好。。。r743电阻上有标识。。不然只能找同样的板了。。。

网友(点评):
可以自己计算。。

网友A:
想知道 无cpu供电的通病 是哪里呢

网友:
饼哥教的跑线

网友:
从细微之处学起,经验与理论并存。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
哦,是我的网络问题。图片要几分钟次啊看得到。

网友:
差了0。2K,那可是200欧呀,是不是要在上面串个200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 无cpu供电的通病 是哪里呢

这个通病,只要你遇到2台以上就会发现很简单,但客户就很无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