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 颜色来回变有时花屏

楼主(2013-07-19):
此机拿来触发掉电,上到0.2几就掉电了,拆机刷了个bios,开机正常了,装好刚进系统,变成红绿蓝白来回切换接着横线猛闪,死机,有时候还出现电视没有信号出雪花那种情况,千奇百怪。
1.焊南桥
2,焊显卡
3,cpu背面用的是东芝那种cpu滤波大电容,后在空位置加满电容
以上都试过了,涛声依旧,特来请教,有哪位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
换屏幕和屏线了吗?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一样

网友:
接口的针是不是插歪了

网友:
高手都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前几天也遇到了,联想的,白,蓝,红颜色不停变换,加焊显存问题解决,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显卡问题哦!!!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拆下重植或者换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   没做好

网友:
显卡问题
ba

网友:
这个闪屏应该是没检测到信号,屏在自检。。。所以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试试,不行就换显存了,在一个就是你的显卡不行了,光加焊不行的,不行就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显卡。二是你刷的BIOS有可能有问题。还有你问问客户机器有没有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