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谁能说出个一二三来,那才是真正高手!

楼主(2013-07-19):
现象:一台台式主机,一切正常,但只要正常关机后,就开不了机(现象为再开机风扇一会转的快一会慢,总之开不了机)把电源线拔了,再插上,一切正常了。电源我试过,没问题,应该是板子问题。谁能知道这方面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地方有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检测下12v供电 是否正常 波动是负载问题还是电源本身问题
同意楼主:
4.0
我有我自由
同意楼主:
呵呵。如果说板子供电不正常的话。可是把电源线拔了再插一下就好了。哎。。 。

网友:
程序有不可能呢,可考虑一下?
同意楼主:
3.0
我有我自由
同意楼主:
应该不会。在开不了机的情况下,连LOGO都进不去的。别说系统了

网友:
查电源就行了。。。。
我有我自由
电源我换了个新的。没问题哦

网友:
我只能说我的经历:现象与你的相同,为了省事,把所有电解全数换掉,在体积允许的情况下加大容量,......结果OK!甚至比新的运行还爽!
同意楼主:
5.0
我有我自由
同意楼主:
电容全换??

网友:
重装系统怎么样啊

网友:
既然你说是板子问题,那就检查“开机电路,触发电路,各项对地阻值”

网友:
主板问题就直接换,现在主板不贵啊,这问题不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