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热风枪

楼主(2013-07-19):
QUICK857里的玻璃管是啥?  长约两厘米,直径1毫厘,里面有两片金属片,引出两接线。

网友:
保险的一种

不懂,还……

网友:
有阻值吗

网友:
干簧管................

明白人

网友:
可能是连接用的

网友:
那是干簧管和磁铁组成的继电器,短接了就起不到开关作用了.在你的架子上安装有磁铁

网友:
已搞清楚是磁性开关。热风枪基本都用,手柄检测。谢谢维友们回复。

网友:
干簧管吧,应该装在支架旁边,手柄内装有磁铁,接近它,里面两金属片会动作(常闭的会断开,常开的会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