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助 DELL D420 笔记本 不能充电求大侠给维修思路

楼主(2013-07-19):
求各位大侠帮助 DELL D420 笔记本 不能充电求大侠给维修思路

网友A:
充电芯片条件够吗

网友B:
不充电 你看这啥用 电池能开机吗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没

网友:
看充电的电路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看看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条件够吗

充电芯片是这个吗?  他的条件都是 什么??指点下 谢谢

网友:
电池排除没

网友:
如何排除电池问题   没有一样的电池代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是这个吗?  他的条件都是 什么??指点下 谢谢

DCIN,主供电,LDO输出5。太多了查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 你看这啥用 电池能开机吗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没

电池没有电  不能开机 充放电路如何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是这个吗?  他的条件都是 什么??指点下 谢谢

是的,PL16有点没 上下管是不是好的 22 2 13 11 10 9 3 正常不

网友:
看一下 你板子上的 PQ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PL16有点没 上下管是不是好的 22 2 13 11 10 9 3 正常不

好的   我现在查下  谢了 大侠

网友(2014-07-12):
戴尔的机器要用戴尔原装适配器,非原装的只能开机不能充电。主要就是看看开级是否报错按F5,没有就是电池问题,有了就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2013-7-20 11:46 帖子
时光倒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