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USB接口,有一接口中间两个引脚接地了,请教各位

楼主(2013-07-19):
四个USB接口,有一接口中间两个引脚接地了,请教各位

网友:
中间的两个引脚是数据正 和数据负 一般是连接到南桥里面 如果对地短路 基本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吧 内部短路

网友:
有短路吗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只要接口本身没问题就看哈电路图或者拆机理线路,直接到南桥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你最好拆开看下中间脚有没有和外面的铁皮连到一块了,如果没有,那肯定是你的南桥坏了

网友:
坏“一个USB”不影响全板使用

网友:
南桥坏了  直接跟换

网友:
短路了,只有更换南桥,加翰是不管用的。

网友:
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