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不开机,待机电流0.35a,几秒后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3-07-19):
客户拿来电脑时只见bios芯片被动过其他都没动过,拆下PQ53检测也是好的。短接PQ72的两脚故障依旧。求思路啊,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电都没全出来吧,测下那个电没出来啊

网友:
看看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那个0.35是待机电流 吗,如果不插电池,电流就这么大,你的主板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了,最好能上个图分析下

网友:
打对地值呀,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待机电流0.35a肯定不对,看看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0.35a肯定不对,看看什么地方短路了

你说的竟是些没用的 呵呵

网友:
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没有电压的话  板子的后级负载电路供电电压都会受影响吧

公共点没有电压,后即怎么有

网友:
楼主首先要确定0.35A的时候是不是自动触发了,如果是自动触发那么就是CPU电压没出来,如果不是自动触发而是待机有0.35A,那么肯定有原件发热,仔细摸摸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公共点肯定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