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my passport出现BAD PCB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19):
WD My Passport移动硬盘,接上电脑时出现BAD PCB, 然后要求安装SES驱动,硬盘不能识别。但有时候又能正常识别硬盘,读写都没有问题。BAD PCB现象不定时出现,这种情况是硬盘接口坏了吗?还是接口有坏的征兆?求高手解答!!!!!
现在都不敢用这块硬盘,趁着它还能被识别,干净备份。
电脑

网友:
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没碰到过,既然怀疑接口,就把接口加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