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雷击维修一例 申请转正

楼主(2013-07-19):
        此机器为雷击机器。板子给我的时候,南桥和网卡均被同事拆掉了。换上新的南桥。触发正常亮机,网卡没找到料,先放一边,订货。
网卡到了,装上网卡,叫同事装起来测试一下,进系统后,同事说已经识别到网卡了。嗯,不错,这结果我很满意。过会同事跟我说,一插网线就掉电了,然后重启,反复重启。不插网线不会掉电。我把机器拿到手。待机电流居然有0.18,并且自动加电,进系统后关机变成重启,并且一插网线就掉电后重启。
不装网卡开关机一切正常,待机只有0.01,也不会自动加电。网卡是才换上新的,直接换了个网桥,故障依旧。看来还是网卡方面有问题。
先从网卡供电查起,一切正常。  当测到网卡指示灯LED_3S_LANLINK#为1.6V。而LED_3S_LANACT#是3.3V。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LED_3S_LANLINK#为1.6V呢?带着疑问查LED_3S_LANLINK#去了哪些地方。

图纸中去了网卡RJ45接口,和下面这个电路
这个是上电的时候,SLP_S3#_3R控制Q517导通,将LED_3S_LANLINK#这个网卡灯亮起来,正常待机情况下LED_3S_LANLINK#应该是低电压,现在没加电就会有1.6V。造成这种原因只有一种可能就是Q517击穿了,断电发现Q517的3脚与2脚只有9欧左右,讲Q517拆下来发现3只脚已相互只有9欧。更换q517,补回网桥,待机已变为0.03,没有自动加电。  手动触发后,进系统上网正常,关机也没有在重启。维修结束。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4-07-17):
楼主,你这不是原创吧,好像记得之前看过!

网友(2013-07-19):
多去签到就可以了

网友:
签到和完成任务就可以转正了

网友:
分析思路很明确,楼主凭此贴应该能转正。

网友:
我是新手,好像也看过这篇文章,不过两次看的感受不一样,可能我也进步了,学习的更深,理解的更深了,还是要感谢你

网友(2014-06-03):
楼主技术不错   雷击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