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通病。。。。求解。。插电保护了,,

楼主(2013-07-19):
以前没修到过X201I 今天接到个机器,论坛上说通病,,,R415,因为没有分。下不了图纸。。求同行。说下R415那个通病的电阻在哪。是不是D74旁边的那个。。谢谢

网友:
板子右下角那里

网友:
帅哥能具体点么。我找半天没找到。现在测到D74一端短路。。找不到哪短路。。。知道的说下。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找到了。。MD。在那黑纸里面藏着。。谢谢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高手如云 。。。。。。有详细的编号吗?

网友:
上次就是找这个电容,找了我半天,搞半天他就藏在黑色的哪个莫后面。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