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上的场效管怎么替换

楼主(2013-07-19):
辅助电源上的场效管02n60p  能替换cm2n60f吗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看看作用引脚一样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可以代换,看一下脚位是否一致。

网友:
都是2N60   可以代换吧!

网友:
02n60p是2A/600V的。。。。随便找个参数一样的或者大于它的就是了。。。

网友:
都是2安反向击穿电压600伏的N沟道MOS管,可互换用。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都是一样的电流和耐压值!

网友:
封装不一样,注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