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北桥的好坏

楼主(2013-07-19):
、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可判断北桥的好坏。
  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在20-30北桥有轻微的损坏。
  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这个是在论坛转来的 ,这个不是测量CPU供电的嘛 怎么和北桥扯上了?

网友:
“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可判断北桥的好坏”已经说明可判断北桥好坏,又没说判断CPU好坏,瞎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