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楼主(2013-07-19):
板号:宝龙达 BM5068 REV 1.1  HM65集成,跟联想B460C很像 但B460C是HM55集成而且板上有电源接口,这个电源接口是用电源接头线的那种的。

网友A:
看着好眼熟啊,图片不清楚,说不太好啊

网友:
样子还有点像华硕的K42J?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眼熟啊,图片不清楚,说不太好啊

这样还看不清?联想IPD B460C 跟这个板几乎一样 就是芯片不同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还没过保修期的主板

网友(2013-08-18):
你好!你找到BM5068 REV1.1这个主板是用联想什么型号的机器上了吗?我这边也有十几块啊。

网友:
宏基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