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C-L开机检测卡亮一下就灭?求助

楼主(2013-07-19):
一杂牌945GC-L开机检测卡亮一下就灭?这时绿线为低电平。不能重复触发。要把220的电断开一下,可以重复亮一下就灭。电源保护了。具体不知道是哪里保护了。不接小12V也是一样的结果。
测晶振两脚有,0.45和0.25的电压,开机针有3V左右电压。跳帽上有高电平。IO为IT8712F-S。更换过IO也是一样。板载网卡拆了也不行。3.3V和5V.12V对地阻值为300-500的阻值。点开关。IO的75PANSWH#GP43脚有跳变。72脚PWRON#GP44也有跳变。PSIN/GP45(71)一直为高电平,PSON# (76脚)一直为低电平。求解.

网友:
看各组供电MOS管是否短路。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各供电MOS管不对地短路,南桥加焊还是一样,到低是哪里短路引起保护了,难到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哪位指导下思路

网友(2016-02-17):
用镊子强启  摸下哪里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