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外接正常 ,内屏没反应。

楼主(2013-07-19):
机型:HP 511
故障:外接正常 ,内屏没反应。
维修: 测LVDS_VDD_EN为低,抓LVDS_DDC_CLK  LVDS_DDC_DATA ,没波形,打值无异常,各供电正常,于是判断显卡坏了。换显卡上去,故障依旧。
无思路,期待老师们提示……

网友:
看看是不是 显卡附近小零件的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屏线的总是,或者换个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