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7E3L锁触摸按键

楼主(2013-07-19):
飞利浦227E3L加电有厂家图标,按键是触摸的,接VGA始终是无信号,加电就能开,触动开关没有反应,其它键有反应,解锁一般按住OK键10秒以上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不行,有没有修过这款屏的,驱动板不应该有问题,是不是触摸板有问题了?

网友:
屏上显示monitor controls locked,应该是锁屏了,但是怎么解锁呀

网友:
难道这种锁按键,非得换驱动板吗?有没有硬解的方法

网友:
现在屏上显示NO VIDEO INPUT”“ENTERING SLEEP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