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35 MS7641转一下掉电,原故障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3-07-19):
V星880GM-E35 MS7641转一下掉电,原故障不出CPU电压

原故障是通电不跑码,无CPU电压

直接加焊PWM ISL6323B 后,通电一下子就断电 不接12V不会断电

测ISL6323B eN无电压 正常应该是1V左右,,悬空EN相连三极管

不插12V,开电,然后热插12V,然后再点RESET针,能正常亮机

上管没发现短路,初步怀疑PWM坏

网友:
大哥可以换个ISL试。热插就OK。是不是缺什么条件

网友A:
悬空后,可以亮机吗。可以亮机那就有CPU供电了呀。怎么还判断IC坏呢

网友:
你连管理芯片的脚位电定义都没查完,怎么知道芯片坏没坏,或许是外围电路捏???、我晕

网友:
没有EN明显是外围条件不正常

网友B:
从EN跑线 找出故障点呗

网友:
恕我无知,带电插12v不怕烧东西么?

网友:
楼主都知道EN不对  跑线看看。。  看看数据手册 有些可能会自己内部丄拉。。。。

网友:
pwm,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EN跑线 找出故障点呗

EN只连一个三极管,周边查不到问题,没图纸呀。三极连2个10K电阻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没,,,,换了PWM依旧,,,不出CPU电压

空焊EN脚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空后,可以亮机吗。可以亮机那就有CPU供电了呀。怎么还判断IC坏呢

悬空后,没有CPU供电,不可能亮机

网友:
你查一下VDDA有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电压通过几个三极管来控制EN开启。上二个图参考。

网友:
一看就直接换ic

网友C:
这图纸的一部分,EN信号的产生,能看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的一部分,EN信号的产生,能看懂吧!
感谢图纸,我再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的一部分,EN信号的产生,能看懂吧!

VCORE_EN# 5V,+12VIN都正常

网友:
VDDA无电压,,不正常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ORE_EN# 5V,+12VIN都正常

EN1.多V正常话就其他外围电路了,楼主修好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