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液晶显示器,5V屏供电接错为12V,现在白屏了,求救?

楼主(2013-07-19):
修一液晶显示器换通用驱动板按键电源都改好了,装入时不小心把驱动板上的屏5V跳线帽搞掉了,重新装上没想到装错了装为12V屏供电,开机屏闪烁,打开看重新插为5V屏供电,再试白屏了,求救?

网友:
迅维网热心朋友还真是少

网友:
大家都忙着呢,养家胡口,都不容易啊。近来生意惨淡,只好白天也上来闲逛了,唉!
在线测屏电路上的供电保险,是否烧掉?是的话再测后面对地电阻。假如供电正常,还是白屏的话,问题就大了

网友:
养家米古月口,不好意思各位

网友:
屏保险正常,电是经过保险到AAT1176A液晶屏升压芯片
自己的AOC二手显示屏给他交换搞好了,希望在淘宝上买个液晶屏升压芯片装上能解决,不然就大亏了,没办法不好交差。

网友:
升压芯片淘宝上有买,很便宜的。

网友:
经常手残   话说 换几个大芯片  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白屏当然得先检查下屏上的保险好坏

网友:
屏供电过高  可能烧坏的  升压芯片  还有主芯片。保险有坏的 又不坏的  。可以修好的 不用担心

网友:
得仔细啊

网友:
现在的面板5V供电无了,不插屏线,驱动板上供电正常,面板供电脚对地没有短路,感觉是哪个管子或芯片引起的,给了我一点点希望,一个一个的断开慢慢测。

网友:
升压芯片AT1176A  淘宝上只有AT1176A买来替换
主芯片HX8861 -F  用 HX8861 -A  替换
结果没效果,难道这屏就这样废了?

网友:
这个恐怕是屏都烧报了!电压小没有事,电压高了可以医得好的机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