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H-N5AW跑码正常到FF,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07-19):
昨天修一块跑码不正常,就是不显示的板(板号H-N5AW V1.1)顶星的,开机跑码正常到FF,但是还有一长两短报警,还以为是Bios的问题,找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官网也没有这型号,后来发现有个T-N5AW的,再查图片一看,原来就是这个板来,下来刷上,一点开机亮了,可是没一会儿又不亮,查到和BIOS相连有个7585-ADJSJ的东东,量输入7.5V输出4.5V,感觉有点不对查资料这个应该是出3VSB的,之前万用表电池就快没电了,想着可能是这个原因,赶紧换电池再测,5V转3V正常,差点就冤枉了7585,再开机,还是不行,重复三次跑C1然后正常到FF,报一长两短,放一边,吃了饭回来一看,原来PCIE曹有问题,变形了前面几个,没办法,给他赛了点细铁丝,再次上机,亮了,用手动一动,也没事,搞了半天居然是接触不好

把我找到BIOS附上:

网友:
顶星顶星,就是要用螺丝顶

网友:
应该说用铜丝顶,

网友:
顶星主板的插槽确定是差,有些型号的内存插槽也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你这个主板肯定是客户清灰搞坏的,不会插,插坏了

网友:
肯定是客户清灰搞坏的

网友:
楼主 修机细心  啊  这么小的问题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插槽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