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进水维修求助

楼主(2013-07-19):
    待机芯片有 液体   更换后 待机正常  触发 电流直接调到1.5。。。 多   停在2.2 多时 就不动了   个个 电压 都正常  难道是桥的问题  晕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个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桥摔的掉点!

网友A:
那你不把桥压着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把桥压着试一下?

加焊了也不好使  哎

网友:
拆掉看看啊,不行再说。。最后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