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掉电

楼主(2013-07-19):
遇见过e420 i3独显开机半小时掉电 可在开 也是半小时掉电  散热没有问题 高手遇见多的指点下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器本来的问题就是掉电吗

网友:
刷个BOIS试试!

网友:
南桥BIOS刷下

网友:
搞散热没有,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高手呢 指点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