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电源折腾死人,纯研究用

楼主(2013-07-19):
杂牌电源,好象是全汉电源, 型号:FSP350-60BT,空载正常,各电压也都正常,但是一上主板就启动不了,所有电容都换过了,还换过7500和393,换过推挽电路的两个三极管,所有的电阻也都查了,没发现异常的,折腾了三天,零件都拆了一遍,还是没查出哪里的问题,折腾死人了,实在搞不来了,不知道这样子的电源应该怎么着手,重点查哪

补充内容 (2013-7-22 11:00):
换了一大堆东东,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可以,有时又带不动,昨天用了一天都没问题,今天突然又自己断开启动不了了,然后拔插了一下电源又可以工作了,超郁闷

网友(点评):
全汉的品牌也叫杂牌?真是服了你了!

网友:
还有必要修嘛?

网友:
7500的工作条件查没?上主板及空载分别测量下

网友:
找好修的,质量好的下手,劳命伤时,得不偿失啊。

网友:
1.先确定主板正常
2.检测PG信号
3.是否有虚焊点

网友:
高压端两个推动管B极50V/2。2或10UF的电容换没?

网友:
修电脑电源越来越不好混了!

网友A:
全汉电源是大牌子,不是杂牌!!
如果你的这个电源空载时电压正常,或带12伏小灯泡负载时都正常,可一接主板就不启动或者主板能触发,但无显示,那很可能是PG线(灰线)电压不正常(正常电压5伏)。老实说,这种情况不好修,甚至查不出损坏的元件来!!

网友:
全汉电源是大牌子,不是杂牌!!上个图,大家帮你鉴定一下.......

网友:
上图看看呗,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纹波

网友B:
13009 旁边的50v的小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不带负载正常,电容换过了 ,问题应该不在低压区,高压找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009 旁边的50v的小电容换了看看

换过了的,50V/10UF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汉电源是大牌子,不是杂牌!!
如果你的这个电源空载时电压正常,或带12伏小灯泡负载时都正常,可一接主 ...

灰线是4.9V,这个应该算正常吧,倒是蓝线10.7V和白线4.5V是不是有点低了,其它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了的,50V/10UF两个

电源接上硬盘,短接绿线,看看电源是带不懂负载 pg信号的问题。

网友D:
两个大电容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原因是5vsb后级的电容不良...换之就好...外观看不出,用表一量发现没容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大电容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每个150V,两个300V

网友:
全汉可不是杂牌,台湾的大牌子。

网友:
看看推动管旁边的4148有没有问题,最好是先换了,有时测不出来的,再看看5V,12V的稳压管有没有问题,可以先把5V,12V断开开电试试,13009旁边的4148也可能会引起加不起负载的

网友:
全汉电源可不好修,现在都是贴片化设计,小型部件全部背面贴片,保护电路也全,坏了没发返修还是别浪费力气了。

网友:
换了一大堆东东,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可以,有时又带不动,昨天用了一天都没问题,今天突然又自己断开启动不了了,然后拔插了一下电源又可以工作了,超郁闷

网友:
这样的话要查查保护电路有没有动作,重点是看看控制IC周围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大或变小了,还是每有找到问题的话,再看看你所换的零件是否换干净了,还没有好,再找图纸根据工作原理分析。

网友:
应该有地方虚焊了。楼主仔细看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