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H55M-S2主板不断掉电重启思路!急急急急!

楼主(2013-07-19):
今天接到一款GA-H55M-S2  主板,版本号rev:1.3 ,客户说不亮机,我接到后发现是不断的掉电重启,掉电重启,跑码从50-23-C1定住三秒23立马掉电重启,来回循环,此版原来被上家换过cpu处的供电场管,我刷了bios不跑码了,把副BIOS撞到主bios芯片处,故障一样,请问有没有修过此故障的,怎么解决的?急急急!

网友:
帮不上忙,不过想说技嘉的这板返修太高,特别是cpu供电部分。后来的H61就相对好很多。

网友:
去COM 加焊桥试试。

我修过好多板,都是座或桥虚焊。 这种新板不好办。没诊断卡。

网友:
把网卡拆了,然后仔细查各大供电看看是否有。应该是信号不良造成的,最好按时序走一下,一步步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