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58pn改通用电源模块

楼主(2013-07-19):
宏基v193hq机器的top258pn烧炸了,谁知道这个板怎么改通用模块,它的开关管是和top258pn这个PWM集成在一起的。
万能模块的黄线 是要接开关管的D级,但是这没开关管,接哪里?

网友:
黄线接变压器的4脚即可。你这个电路接模块要稍做改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改动哪里呀?

看模块卖家那有提示,光耦一端接地,一端接模块;还有一个反馈电源要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模块卖家那有提示,光耦一端接地,一端接模块;还有一个反馈电源要接。

现在空载电压出来了,但是黄色指示灯快速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空载电压出来了,但是黄色指示灯快速闪动,

可能有的地方安装不合理,或没有改装反馈电源脚吧

网友:
1 脚 黄线: DRAIN功率控制端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2 脚 黑线 :GND模块地线300v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3 脚 红线 :VCC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稳压反馈,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网友:
这个建议用TOP224Y这个电源芯片来修改一下!外围电路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