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陶工WD10TPVT-00U4RT1 移动硬盘敲盘不认盘二次开盘盘序颠倒【图】

楼主(2013-07-19):
WD10TPVT-00U4RT1 SN:WXF1A5157779西数1T移动硬盘不认盘二次开盘数据恢复
该客户是天津90后女孩,8月份即将出国,硬盘内存有重要数据。拿到硬盘时候,看到上面有检测的标签“不认,固件”,于是通电检测发现有轻微的敲盘声音,打开外壳发现,硬盘有明显的开盘痕迹,及时和客户沟通,说硬盘是家人拿到天津某数据恢复公司恢复过,具体情况她也不是很清楚,沟通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信息,直接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开盘以后发现盘面很脏,有些手印以及灰尘颗粒,仔细查看了一下磁头有更换过的痕迹,在看电机轴中间的那颗螺丝,有明显拧动的痕迹,当时心就凉了,感觉没有什么希望,硬盘是6个磁头3个盘面,如果盘面的顺序被颠倒,那就麻烦了,需要反复的尝试,再有甚者,盘面给替换掉了 那就是叫天王老子也无法恢复!及时和客户说明情况,并进行终极报价,客户也爽快,二话没有说,只要能出数据钱不是问题!(其实心里也没有底呀),只能按照经验一点一点来。先将磁头拆下来用酒精对磁头逐一的清理,然后找来同型号的备件盘,将磁头更换上去,进行检测,硬盘 吱吱响了两下,磁盘能识别,扫描了一下 勉强能扫描的动,看来上一家是没有恶意损坏磁头,有点小感动,三张片面逐一拆下,查看发现都有不同程度的灰尘颗粒,每一个都用无尘布逐一清理,然后再按照原来的顺序安装上去,将磁头装上,通电没有寻道的声音,再检测磁头磁头没有损坏,看来盘序确实是有问题,需要逐一尝试了,一想有6个盘面 3个盘片头就大 ,这排序要尝试多少次大家可以算一算,回想磁头是没有损坏的,有可能是上一家更换磁头没有好,查看了一下盘片就放弃了,猜测是123,,321的错误,也就是感觉没有希望能恢复 就将最下边的和最上面的顺序颠倒了,不打乱反正面,按照猜测的思路尝试,将盘片上下逐一对好,安装上磁头,通电磁头有明显的寻道的动作,起码能严重最下边的按个盘片肯定是正确的,就要看能不能识别,第二第三个盘面是不是能读取数据了,等待了一会儿,磁盘就绪,进入程序直接能识别型号和容量,进行分头镜像,只能读取0,1面的数据,坏道很严重,只能是能读多少就读多少,2,3,4,5面的数据无法读取,再次开盘对换第二面和第三面,再次进行镜像,发现3头和5头坏道特别的严重,直接在程序中将其屏蔽掉,回头在一点一点的补,就这样磁盘镜像做了很久才勉强做完,用R对镜像盘进行扫描,结果还凑合,目录是有的,里面的文件有百分之90以上是能打开的(都是图片),除个别文件夹严重损坏,其他很全!

网友A:
大师有个问题请教,安装磁头的时候不碰盘片吗??

网友:
大师级别啊,一直想学数据恢复,可是没有时间,远程只能学些皮毛,关键还得像楼主这样的细心有经验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敲盘 !  寻道的时候有一点轻微的 抖

我是说,在安装磁头的时候,两个碰头要夹到一个盘片上吧,那样会不会刮坏了盘片???因为碰头与盘片之间的间隙太小了。

网友C:
陶工,无尘布是什么东东?

网友D:
这个 要建设千级无尘车间 百级超净工作台  无尘衣 无尘手套  八级净风吹淋  一般人 搞不起
正如罗工所说 半年不开张 开张吃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有个问题请教,安装磁头的时候不碰盘片吗??

安装 磁头怎么会碰盘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要建设千级无尘车间 百级超净工作台  无尘衣 无尘手套  八级净风吹淋  一般人 搞不起
正如罗工所说 半 ...

哈   天天盼着有 开张吃半年的活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在安装磁头的时候,两个碰头要夹到一个盘片上吧,那样会不会刮坏了盘片???因为碰头与盘片之间 ...

不会的   这种硬盘的磁头是停留在盘片外侧的 不会碰到盘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陶工,无尘布是什么东东?

无尘棉  或者  布都可以  质地要柔软

网友:
无尘布淘宝有卖的 在富士康上班的话 你懂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   这种硬盘的磁头是停留在盘片外侧的 不会碰到盘片

明白了。但对于碰头停在里面的安装是不是难度就大了?

网友:
我以前在在主板厂上过班呀!上班穿无尘衣!

网友E:
楼主在这里做营销,不如百度做个推广啊,生意多的是。

网友F:
猜测是123,,321的错误,也就是感觉没有希望能恢复 就将最下边的和最上面的顺序颠倒了,不打乱反正面,按照猜测的思路尝试,将盘片上下逐一对好,
..上家如果把盘片换了位置,,三张盘面的位置也就发生了变化,,全部错位了,盘面在出厂时是厂家校准好的,你又是怎么达到数据基本完好的呢??如果只是头或许固件上家没处理好还差不多,,如果是盘面完全移位 ,盘片还换了顺序的 ,这种根本不可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但对于碰头停在里面的安装是不是难度就大了?

是有一定的难度 操作小心就没事!生手的话 就很容易造成磁头粘在盘片上 ,容易损坏磁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猜测是123,,321的错误,也就是感觉没有希望能恢复 就将最下边的和最上面的顺序颠倒了,不打乱反正面,按照 ...

您的疑点提的很好,说明您对数据恢复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您这个问题对于本案例不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这里做营销,不如百度做个推广啊,生意多的是。

呵呵!就知道一直会有人这么说,见怪不怪。百度的推广我也在做 用不着你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疑点提的很好,说明您对数据恢复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您这个问题对于本案例不成立!

将盘面拆下来(注:我们拆盘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盘片的错位造成数据提取失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0326-1-1.html.....这是你另一个贴子里面说的内容,你不觉得两个帖子是矛与盾吗???盘面严重错位的不可能完整出数据。,!

网友:
难道非要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做你才知道? 有些盘盘片错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西数里面有一些硬盘的盘面错位对数据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我想问您这单收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