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Z99S 开机卡LOGO

楼主(2013-07-19):
ASUS Z99S 开机卡LOGO,内存,CPU,南桥更换了,北桥,CPU座加热了,BIOS刷过了,裸板开机还是一样,有遇到的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
不要告诉大家你没拆声卡网卡哦

网友:
没拆声卡,网卡拆了

网友:
做下显卡没显卡换CPU旁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A:
看看USB有没有短路 上次遇到过USB导致卡LOG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USB有没有短路 上次遇到过USB导致卡LOGO的

没有,阻值正常,还有什么问题导致卡LOG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