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G41M 1.1 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3-07-19):
关于联想IG41M 1.1 无CPU供电可以参考下:CPU 供电IC NCP5392P 34脚没有电压或电压低是因为上拉电阻铜箔穿洞正好在螺丝位旁边很容易断线,另外从上拉电阻处跳线到PD210处连接12V供电OK

网友(2015-10-27):
很给力,感谢提供,最喜欢这种一炮打响的帖子

网友:
34脚正常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收藏了。。用的时候就省时了。。

网友:
能上张图,标出位置更好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上个图ne

网友:
要是上个图就更加的好了, 省的我们到处去找这条线了

网友(2015-12-01):
我修过一个M5010的板子也是CPU电压不出,镙丝孔处压断线了

网友:
修板子之前最好先目检一下,再上电测试

网友(2016-01-12):
带图 带文字 更好,,嘿嘿 一目了然,懒人必备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容易断线。

网友:
34脚是1.几

网友:
我的1.2V不知正常不

网友:
经验贴,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o .有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有个图就好了。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