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19):
谁教教我怎么看PDF资料,我想问一下比如我下载一个晶体管的PDF资料,在哪能看出这个管子的功率,电流,电压。
P0903BDG:

网友:
你应该先下载一个PDF文件的阅读软件,并装到你的机器上,打开这个软件,在这个软件中再打开你下载的PDF文件就可以了;或直接双击你下载的文件即可打开阅读。

网友:
呵呵   同意  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