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清理灰尘导致不亮的

楼主(2013-07-19):
    估计有很多同行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清理风扇,一拆开装上去机子死活不亮的。尤其以SL400 SL410 还有就是E40的这几款为主。

    我也碰到3个了,先前一个是没怎么下功夫研究,直到第三台机器,因为那台机器上我亲自清理导致的。客户又在旁边,装上去导致有时可以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示的次数居多。

   还好客户在旁边一直看着,也知道我没动什么。但这样我也说不过去,于是我就花时间研究了。

   看电流是过来显卡。就是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的。显卡各方面都看不出什么明显的故障。于是我就加焊显卡,当时是好了。装上去也好了,客户就直接拿走了,没想到第二天就立马出问题了。于是我就说要定个新的显卡给你换了。报价350.客户也通情达理的。也同意了。

   第二天显卡到了,换上去还是一个样子,一会显示的。这样子就麻烦了,就立马下个图纸慢慢研究了。

  既然都到显卡了,也肯定过来,示波器打的。应该出在显卡到屏幕的之间的数据线了,发现了它的高压线4脚不亮的时候没电压

                那个脚肯定是有3.3V的,但那个信号是从显卡发出来的。显卡LCD_BACKEN都发出来,说明显卡已经是正常了

     但它的条件是屏供电正常的情况下那个信号才会出来的。后面测试下发现LCD_VCC才1.2V。我心里立马就High了。

      把D4602短接过去就行了。到现在都还没返修,也都过了返修的时间了。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不知道。反正查了问题就行了

             以上的意见只局限于我当时的情况。要是有同样的问题只可以借鉴。不可以套用。谢谢

                        写的不好的地方求大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清理了风扇,开不起来,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 清理的时候把板上的线给搞断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静电所致

网友C:
暂时我还没有碰到那么悲剧的事,  要是碰到不讲理的不就麻烦了

网友:
还好亮了。我清灰都不敢动散热架的。鬼知道动了会出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啊

网友:
D4602短接就亮了?不明白。。。1:按你说的只能理解为lcd_vcc现在是用的lid_sw#或是lcd_backoff#的电了。要是这么理解那为什么不短接D4601呢。2:感觉lcd_vcc不是这里产生的吧。为什么不查源头呢?
有太多不解,望楼主赐教!!!

网友D:
只能说楼主遇到了好顾客,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我这里是走的捷径,LCD VCC肯定不是这样出来的。如果这样能解决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楼主遇到了好顾客,不然就麻烦了

第二天那男的女朋友来找我发飙呢。好多我都没写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 把  D4602电压稳压保护 双  二极管 短接 过去是直接将二极管的正级连接上拉电阻R4603的一端就行了吗

是的,我这个只是解决问题,是捷径,但我还是没从源头把LCD_VCC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静电所致

有这个可能,但这个机器就是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暂时我还没有碰到那么悲剧的事,  要是碰到不讲理的不就麻烦了

    首先得讲理啊,但他想惹事的话,哥也不是个怕事的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了风扇,开不起来,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所以以后大家都要小心起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啊!有时候搞了半天都不好还不如走一下捷径!

网友:
清灰出现这样的事情也是挺麻烦的,

网友F:
不明白的厉害。。。楼主你的机器LCD-VCC才1.2v不白屏吗????

网友G:
楼主牛B呀,清灰清的开不了机了还能让顾客出350元修电脑,要是我肯定得免费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的厉害。。。楼主你的机器LCD-VCC才1.2v不白屏吗????

现在的机器都是没LCD VCC是不显示,不会白屏了。白屏的是以前那种老款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牛B呀,清灰清的开不了机了还能让顾客出350元修电脑,要是我肯定得免费搞了……。

  单这个机器我当时都花了快4个小时一直在给他修,而且我做的每一步客户都在边上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