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3-07-19):
你仔细检查一下CPU风扇,还有中间硅油,再看看12V电压线

网友:
是短路,还是掉电

网友:
通电就关机吗  讲仔细些  主板有短路的把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导致自动关机的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9097-1-1.html  LZ看这个帖子啥情况咯。。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散热不行,CPU温度过高,会自动关机保护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