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恢复陶工希捷ST9500325AS二次开盘吱吱响数据恢复【图】

楼主(2013-07-19):
希捷笔记本硬盘500G 型号St9500325as SN:5VEDAX30
客户是深圳的,起初是摔了,应该是粘头,客户强行将磁头归位,造成磁头严重变形,看到下边的图片想必大家都明白,客户一定也是一个IT  DIY高手,估计是查询了很多的数据恢复资料,自己找来相同型号的硬盘进行了移花接木,他的原故障盘是A盘 盘片放到了B盘,磁头是B盘的,A盘的磁头已经严重变形彻底的损坏,查看了一下B盘,磁头比较完整,(和客户确认,盘片的盘序没有颠倒)盘面有轻微的灰尘,用无尘布进行除尘,然后试着通电,硬盘发出很规律的吱吱的声音,做数据恢复的一听就知道要么磁头不匹配,要么就是盘片有划伤。下边就逐一的进行检测,磁头是顾客自己换上去的,B盘的盘面又在A盘,检验起来比价麻烦,直接对数据盘的盘片进行处理,将盘面拆下来(注:我们拆盘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盘片的错位造成数据提取失败,我们要事先做好标记)我们都知道硬盘的盘片内圈有两个小方块,那是磁头的停泊位,我们在拆之前先用记号笔在停泊位对应的电机轴位置做好标记,这样我们在将两个盘片按回来的时候可以做为依据,避免错位,这个很重要也一定要小心,上下两个盘片都要如此,只要停泊位的位置上下对齐那么恢复数据的成功率就会增加很做,上盘面都拆去下来,然后逐一进行除尘(尽量减少盘片上的灰尘颗粒,有助于提取更多的数据)然后将盘片以停泊位为依据,对齐电机轴上的标记号,将上下两个盘片停泊位对齐,然后找来相同型号的备件磁头,换上去直接连接数据恢复设备,很顺利,硬盘识别型号容量都正确,直接进行镜像程序,分头畅通,可是做镜像的时候硬盘最上面的磁头3头(磁头是四个磁头,程序默认从下到上的顺序是0 1 2 3)一点镜像都做不了,0  1 2 镜像很顺利,按照客户分区的大小进行逐一提取,可惜的是文件目录,客户主要要的是照片和视频,虽然少了一个磁头的数据,但是整体数据还是很完整的,客户收到数据盘也是很惊讶,本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做的!

网友:
呵呵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
很专业~、 很牛皮啊`..

网友A:
希望陶工能多发技术性帖子。不要总是发案例。

网友B:
写的非常好,希望能多几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非常好,希望能多几张图片。

哎 比较可以 当时没有拍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陶工能多发技术性帖子。不要总是发案例。

好的!  以后多收集图片 图文并茂,讲解操作过程。

网友C:
强烈要求陶工交代这一单赚了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要求陶工交代这一单赚了多少大洋

收费的高低,跟故障的难易程度是不成正比的,碰到有钱客户,数据又非常重要,你可以简单故障收到高价,碰到小气客户,就算故障很严重,也收不到高价。
做数据恢复一定要能做到看客户报价,才能多接客户,多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