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符号

楼主(2013-07-19):
这个门电路符号给那些专门在培训的兄弟们看。加油

网友:
加油吧,兄弟们。一起奋斗

网友A:
非门与门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05-28):
异或都有啊。

网友(2015-07-29):
  与非门,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了。。

网友:
兄弟,第5个错了。

4输入那个是与非门。不是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门与门 是什么意思?

这应该算是逻辑上的吧,
与门就是当前面两个条件都满足了,才会产生后面的条件。
或门就是前面的任何一个条件满足,就会产生后面的条件。

网友(2015-11-21):
最后一个还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