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器故障多

楼主(2013-07-19):
用外接电源正常使用,系统下可以给电池充电,拔掉外接电源就断电,用电池开机不显,但是电源灯和硬盘灯和APS灯亮,就是不显

网友:
公共电路 应该出故障了,仔细查查

网友:
拆机。直奔保隔电路。。。

网友:
哥们,别说进水的机不好修,被雷劈的也不好修呀,我修个被雷劈的元器件都烧糊了,从保隔一路修到南桥,痛苦呀

网友:
电池上的电压有12V,中间的三个有两个有3.3V,另一个BAT+ IN   没有

网友:
看隔离保护电路B+公共点电压也有,充电也正常,就是放不了电,是不是BAT+  IN  这个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