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开机出错,求帮帮

楼主(2013-07-19):
开机时一切正常,就是显示正在启动之后,听见开机声音的那一刹那,电脑屏幕黑掉,电脑启动完成,屏幕不亮。问题解决方法,合上显示器(让电脑待机),3秒后打开,挪动鼠标,显示器亮,正常使用,如果不行,扣下电池后在试一次就可以了,求问题原因
笔记本

网友:
仔细看屏幕。用手电照一下。里面有没有画面!

网友:
如果有高压条改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重点怀疑高压条和灯管。以前换灯管时遇到过,气温低时高压条偶尔点不亮灯管,可能被保护了,但是换回老灯管就OK了。

网友:
开机过程中屏幕亮,显示器没有问题的

网友:
怀疑系统问题。也换过系统了,还是老样子